【问题】在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

楼主(2020-03-11):
在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 里按S 键后能选择线并自动显示当前的D码

网友A:
按“Z”键,其作用和V2001 的S 一样。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如还不行就按“Page Up”把標框放大。再按Q 键点相应PAD 就会有D 码状态出来。

网友(2020-07-27):
    今天刚好搜到来学习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A:
    按“Z”键,其作用和V2001 的S 一样。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如还不行就按“Page  ...

没用,没办法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