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DXP中如何设置个别走线阻焊层开窗?

楼主(2020-03-11):
    DXP中如何设置个别走线阻焊层开窗?

网友:
    A、在toplayer(或bottomlayer取决于预置线所在的层)中把这根线画好;B、在topsolder(或bottomsolder)层中画与这根线重合的线就可以了。      这根线选用非电气线画。理由如下:soldermask层是负片,有东西的地方就没有绿油,没有东西的地方就有绿油。那么哪个地方不要绿油就在这层画点东西。

网友:
    画个小段铜皮放在阻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