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导论(第三版)》第四章4.1,使用分治策略求最大子数组问题。

楼主(2020-03-11):
《算法导论(第三版)》第四章4.1,使用分治策略求最大子数组问题。

主函数:
  • clear;clc
  • A=[13 -3 -25 20 -3 -16 -23 18 20 -7 12 -5 -22 15 -4 7];%例 源数组
  • [low,high,sum1]=FIND_MAXIMUM_SUBARRAY(A,1,length(A))%求解
  • A(low:high)%展示结果
  •

递归函数:
  • function [low,high,sum1] = FIND_MAXIMUM_SUBARRAY(A,low,high)
  • %输入,[源数组,左边界,右边界]
  • %输出,[左边界,右边界,边界内最大子数组的和]
  • if low==high %两侧仅剩单个数值时,直接返回数字
  •     sum1=A(low);
  • else %如果不是单个数字,则进行递归分解成三部分
  •     mid=floor((low+high)/2);%定义中间值
  •     [left_low,left_high,left_sum]=FIND_MAXIMUM_SUBARRAY(A,low,mid);%分解左子数组,并求子数组的值
  •     [right_low,right_high,right_sum]=FIND_MAXIMUM_SUBARRAY(A,mid+1,high);%分解右子数组,并求子数组的值
  •     [cross_low,cross_high,cross_sum]=FIND_MAX_CROSSING_SUBARRAY(A,low,mid,high);%求出跨界子数组的值
  •     %将三种结果做比较,返回最大的情况
  •     low=[left_low,right_low,cross_low];
  •     high=[left_high,right_high,cross_high];
  •     sum1=[left_sum,right_sum,cross_sum];
  •     [sum1,addr]=max([left_sum,right_sum,cross_sum]);%
  •     low=low(addr);
  •     high=high(addr);
  • end
  • end

  •

复制代码

求解函数:
  • function [max_left,max_right,sum3] = FIND_MAX_CROSSING_SUBARRAY(A,low,mid,high)
  • %求左侧的最大子数组
  • left_sum=-inf;%最大子数组的和
  • sum1=0;%子数组和的累计
  • for i=mid:-1:low%序数
  •     sum1=sum1+A(i);%累计
  •     if sum1>left_sum%判断最大子数组
  •         left_sum=sum1;%最大子数组的值
  •         max_left=i;%最大子数组的左侧截止位置
  •     end
  • end
  • %求右侧的最大子数组
  • right_sum=-inf;%最大子数组的和
  • sum2=0;%子数组和的累计
  • for j=mid+1:high
  •     sum2=sum2+A(j);
  •     if sum2>right_sum
  •         right_sum=sum2;
  •         max_right=j;%最大子数组的右侧截止位置
  •     end
  • end
  • sum3=left_sum+right_sum;%两侧最大子数组之和
  • end

  •

网友:
使用分治策略求最大子数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