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某个大厂绘制的封装,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11):
    他画的封装。引脚为什么不是实心的,而是空心的?他是没有用pad designer画焊盘吗,还是他用什么方法隐藏了pins使之变为了空心的。
还有最中间的小黄框和紫框,看了一下是route keep out和via keepout,为什么要绘制这两个区域在封装里,绘制这两个区域有必要吗》?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Filled pads

网友B:
    实心和空心是焊盘显示方式不同,实际上就是实心焊盘。小黄框是禁止布线区域,小紫框是禁止打孔区域。这两个区域是辅助作用,防止走线和打孔进入器件内部。熟练layout的,这两个区域没有必要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Filled pads

谢谢!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心和空心是焊盘显示方式不同,实际上就是实心焊盘。小黄框是禁止布线区域,小紫框是禁止打孔区域。这两个 ...

谢谢大神解答,学习到了,这两个区域是没有必要画的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解答,学习到了,这两个区域是没有必要画的对吧?

    器件规格书中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规格书中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不画

好的 明白了 万分感谢!

网友C:
    显示的问题设置一下就实心的 我喜欢空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的问题设置一下就实心的 我喜欢空心的

    感谢,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Filled pads

楼上正解,赞一个

网友:
    阿里狗有一项功能叫filled p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心和空心是焊盘显示方式不同,实际上就是实心焊盘。小黄框是禁止布线区域,小紫框是禁止打孔区域。这两个 ...

小紫框应是器件的实体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器件规格书中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不画

    做器件封装时。放置焊盘间的KEEPOUT,在铺铜时可🈲止铜皮铺到器件的两焊盘中间
    这个可根据公司要求添加

网友:
    中间的route keep out和via keepout层,可以DRC方便检查,规范的设计,要求有这些,这样很好的

网友:
    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

网友D:
    焊盘为什么有两个框?

网友:
    外框是焊盘开的阻焊大小喔。

网友:
    标准就应该这么做,避免很多低级问题,实心和空心pad在设置里调整

网友:
    1.实心和空心是焊盘显示方式不同,实际上就是实心焊盘。你通过下面设置试一下就明白了。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Filled pads

网友:
    route keep out是组织在器件的两个盘中间走线,而via keepout是阻止在盘上打孔,除了需要散热的电源焊盘外,盘上最好不要打孔,会造成焊接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盘为什么有两个框?

一个是焊盘的外框,一个是阻焊的外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