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0-03-11):
同事拿了个开关电源,AC220V输入 DC12V输出,说是漏电非常严重。拆开发现电源输出端GND直接连到交流市电的地线上去,地线上还连着两个Y电容。然而这边基本没几个房子有正确安装地线。所以怀疑是Y电容将交流电压分到地线上去了。

网友:
    这个电源既然是有地线的,无论你接不接Y电容,漏电流都会在那里。只是大小问题。设计之初就是按一类电源设计的。

网友A:
    一类电源是不是只有一个Y电容,二类是两个?还是一类Y电容用高压瓷片代替?

网友:
—,输出GND都接到市电去了,不漏电才怪呢。
    二,你说的交流电的“地线”,是指N线还是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类电源是不是只有一个Y电容,二类是两个?还是一类Y电容用高压瓷片代替?

    Class I 有地线 PE,大地, Y cap放几个那是做EMC考虑的
    Class II 无地线,Y cap没地方连
    Y cap都是安规电容,不是普通ceramic capac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