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波峰焊机锡炉怎么去铜?

楼主(2020-03-11):
波峰焊机锡炉怎么去铜

网友:
锡炉铜超标处理方法先将锡缸退出;拆除大、小波峰喷嘴,并清除锡渣;将锡缸升温至290~310℃,待温度到后不断搅动锡缸中的锡液约30~50分钟;关闭锡缸电源,让锡缸温度自然冷却至230℃左右;此时在锡液表面会有一些针状结晶体出现,这些结晶体就是铜锡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