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USB3.0以及USB Type-C的特点,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0-03-11):
想了解这方面,有没有老哥简单讲一讲

网友:
USB2.0是大多数电脑用户都用过的USB传输标准之一,传输速度达到480Mbps,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的USB2.0指的是2003年后USB协会重新定义的“USB 2.0 High-Speed(高速版)”,而被定义成“USB 2.0 Full Speed(全速版)”的USB 2.0则是原来的USB 1.1,传输速度仅能达到12Mbps。通常情况下,USB2.0接口的颜色一般都为白色或黑色。

USB Type-C是近几年被大力推广普及的传输标准之一,其硬件插口上最为明显的改变就是不再区分正反面,可以任意插拔,而且相比之前的USB2.0/3.0的硬件插口,所占体积前代插口的三分之一大小;在数据传输速度上也能达到更高速度——最高10Gbps;在电力支持方面也达到了巅峰程度,最高可支持100W,值得一提的是,USB Type-C的电力传输不再是前几代USB接口那样是单向传输,可做到电力双向传输;同时USB Type-C也可以在传输数据与电力的同时来满足视频信号连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