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机喷头的松香气管会产生空气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0-03-11):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主要三个原因吧1、松香管里面进气了,一般情况下是松香用完了没有及时加才会造成这样的,2、松香管有破损的地方也会进空气处理方法1、及时添加松香2、如果管子破了,更换新的气管。3、将喷头这一端的管子拆下来,将里面的松香流出来,直到管子里面没有气泡了再将管子接到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