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QFN封装内部有气泡不良。

楼主(2020-03-11):
请各位大神帮忙IC  QFN封装内部有气泡不良,目前使用的锡膏是0307的钢网厚度是0.12MM,开口是田字形的,如何改善?

网友:
    把你实测的炉温传上来看看。

网友:
    把恒温时间延长。

网友:
    从图片看,引脚的空洞更严重。建议对比下板上其它器件的焊接情况,
    除了分析回流曲线,同时确认锡膏、PCB表面、器件表面有无异常。

网友A:
    QFN器件一般为潮敏MSL3,打开外包装超出一周时间,或经过了回流焊等都会出现气泡;这张QFN器件X-Ray照片中有气泡,是否异常,行业的判据一般为单个气泡不能超出封装面积的2%,气泡累计面积不能超过10%的,可以通过photoshop等软件算下,看气泡是否超标?

网友(2020-07-18):
引用 网友A:
    QFN器件一般为潮敏MSL3,打开外包装超出一周时间,或经过了回流焊等都会出现气泡;这张QFN器件X-Ray照片中 ...

    这个判断标准有统一要求吗?我看ADI的一个文件还要求气泡尺寸不能超过孔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