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笔记本电脑的 ESD 问题 求助,谢谢

楼主(2020-03-11):
Note book  VGA Port ESD Contact discharge  +6kv system hung, 用吸波材料貼在Cpu 上异常消失,发现在Cpu layout 图中有CLK、 DDR、 CPU 信号,请问ESD产生的电场可能干扰到的信号是什么?请帮忙,谢谢

网友:
    可干扰的信号很多  DDR、RST、PWRGD  还有很多低电平信号 都容易被干扰
    通过主板地干扰敏感信号 如果要找敏感信号 还是很困难的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  你可以参考下
还是先从结构接地入手吧  看看能不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