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9基准电路中使用正反馈原因

楼主(2020-03-11):
    请问下图中,以LM399为基准的电路中,为何运放使用正反馈?

网友:
    在齐纳管导通前,运放的组态确实是正反馈,这可以迅速建立齐纳管的工作状态。
一旦齐纳管导通,运放的正输入端就被箝位,而负输入端就与正输入端的齐纳电压进行比较,将运放的输出限定在设计的电压指标上。
由于输出电压和齐纳电压大体不变,于是供给齐纳管的电流也成为恒流,从而确保齐纳管的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