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胶板过炉后浸焊不上锡问题,求大神分析一下哪方面原因会造成此不良?非常感谢!

楼主(2020-03-11):
红胶板过炉后浸焊不上锡问题,求大神分析一下哪方面原因会造成此不良?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最好不用手浸,用波峰的,还要用双波峰,调试还要技术。

网友:
    看看你的板子工艺难度程度决定用哪种方法,打样可以手工浸焊,批量走waveso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