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S耳机:入耳检测、音量触摸调节方案

楼主(2020-03-11):
TWS耳机:入耳检测、音量触摸调节方案

A1semi推出几款TWS耳机入耳检测及触摸推广方案..

► 触摸优势

支持音量触摸调节

更低的价格

更低的功耗

更好的体验度

更量化的上位机调试

一、入耳检测 + 触摸滑动 技术方案:
(1) AS9069Q方案
1.资源列表

2.功能介绍

支持1~2点入耳检测,2点单、双、三击、长按,滑动识别。支持IIC通讯(1.8伏)、IO口(1.8伏)通讯,可用上位机查看灵敏度数据,可支持I2C占线程序升级。

3.低功耗测试表

4.DEMO板实物图例

2) AS9112F方案
1.资源列表

2.功能介绍

支持1点入耳检测,2点单、双、三击、长按,滑动识别(IO开漏输出不同个数脉冲表示不同滑动手势),可用上位机查看灵敏度数据。

3.低功耗测试表

4.耳机实物图例

二、入耳检测 + 单触摸 技术方案
1.资源列表

2.功能介绍

支持两点任意一点入耳检测,一点触摸(单击、双击、长按)识别,可用上位机查看灵敏度数据。

3.低功耗测试表

三、单触摸技术方案

1.资源列表.资源列表

2.AS9101AF/BF低功耗测试表

PCB设计注意事项

走线宽度尽可能的小,建议使用5-7 mil的走线,触摸走线尽量短,电极形状倒圆角。

要串联电流保护的情况下,串联电阻应低于100Ω。

触摸电极下面尽量不要布局器件和走线。

触摸电极下面铺网格地不要铺实体地,如果无法铺网格地,电极部分不要铺地。

触摸芯片和触摸电极尽量放置在不同层,建议电极放在TOP,IC放在Bottom。

建议脚焊盘点拉长点,方便焊接。

FPC走线注意事项

若触摸pad做在FPC上,正面走触摸线,背面走网格地铜来隔绝干扰

入耳及触摸结构注意事项

PAD点最小可以在2*2MM,可根据实际的耳机盒子结构做相应的大小。

在组装耳机时,由于耳机的空间比较小,这个时候锂电池一不管如何放,都会对这个TOUCH产生影响,好在我们软件在使用时,会对当前环境有个矫正功能,当组装好耳机成品后,只要执行了这个矫正功能,矫正后就会默认当前环境为当前值,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环境发生变化时,产生了变化量,就默认触发了。

关于耳机入耳点的问题,这点很重要,由于每个人的耳廓不一样,所以入耳这点一定要设计在广大消费者一带上耳机就可以接触到耳朵人体的地方,所以尽量设计在入耳前端,这样只要入耳了就可以接触到耳朵人体。

耳机触摸推荐型号一览表

公司简介

2004年创立于深圳,梦想电子旗下子公司,主营mcu触摸芯片及电源芯片;

2012年矽海半导体推出第一颗触摸MCU(AS9050D)型号芯片;

主要应用领域:音响、家电、耳机、安防、电源、仪器仪表、电机、照明等。

网友:
支持IIC通讯(1.8伏)、IO口(1.8伏)通讯,可用上位机查看灵敏度数据,可支持I2C占线程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