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起到什么作用_上拉电阻如何取值

楼主(2020-03-11):
所谓上拉电阻,就是将单片机的GPIO口通过一个电阻接至电源,在初始情况下给该GPIO引脚一个确定的高电平,防止没有上拉电阻而导致误动作。
  上拉电阻的作用
  给GPIO一个确定的电平信号。单片机的GPIO口在初始状态下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从而导致误操作,为了克服这种情况,加入一个上拉电阻就把该端口钳制在了高电平,从而避免误触发。
  提高端口的驱动能力。对于一些开漏极、开集电极输出的电路而言,其端口只能输出信号却没有带载能力,比如光耦的OC输出以及比较器的OC输出,在输出端加入上拉电阻提高其驱动能力。比较器的输出如下图所示

  首先解释一下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作用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上拉电阻如何取值
  上拉电阻没有明确的计算公式和技术要求必须是多大,一般都是根据典型值和经验值选取,在设计电路时,一般选取4.7k-10k之间作为上拉电阻,下拉电阻也是这个范围。

网友:
提高端口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