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手机设计中的 ESD 防护

楼主(2020-03-11):
文中的第六点板子边缘打一圈地孔的做法需要慎重处理,尤其接口区使用反而会有新的问题。$ N4 r) w0 v( U4 X

网友:
在元器件的电源和地脚旁边应加不同的频率的滤 波电容,也可以是不同的电容值并联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