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速信号上如果有 空头线会怎么样?

楼主(2020-03-11):
    如图所示,硬件上可能会预留一个器件连接,这样就会形成走线中的多余的线和焊盘,这样会造成什么 样的影响呢,走线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看这个网络的信号上升下降沿变化速率,以及这段stub的长度。

网友:
    如果不知道是否有问题,就无脑加一个电阻焊盘,需要的时候再加上即可。

网友:
    低频信号线这么弄没多大问题的,高速的信号线,如果这么走出一个线头,线头的长度刚好等于1/4的信号波长,那不就是一根发射天线了吗。
    会不会引起系统问题说不上来,但辐射干扰这块估计很难过认证了。

网友:
    会影响到EMI,相当于一个天线了。

网友:
    抓眼图吧或者压力测误码,如果压力误码为0,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