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板的塞孔和半塞孔工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3-11):
单板的塞孔和半塞孔工艺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用半塞、什么时候用全塞?

网友A:
全塞孔就是整个过孔都被绿油塞住,一般是TOP和BOT双面往孔内塞绿油,饱满度80%以上;半塞孔是指从一面塞,不透光,半塞孔的,饱满度不好控制,一般工厂只能做到30-50%左右,以工厂自身能力为准,主要应用于,一面开窗,一面不开窗的区域,如屏蔽罩、散热盘。常规的VIA的塞孔方式都是全塞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塞孔就是整个过孔都被绿油塞住,一般是TOP和BOT双面往孔内塞绿油,饱满度80%以上;半塞孔是指从一面塞, ...

专业,谢谢大侠回复
不知道在PCB制作工序复杂度和成本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