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 不一样的蛇形走线

楼主(2020-03-12):
等长布线: Design-Classes命令,弹出类操作对话框。右键单击Net Classes,左键单击Add Class添加网络类,可
重命名网络类名称。先将等长网络中最长的一根先布好线,并尽量短.其他线布尽量的宽松。按T+R键单击-根走线,再
按TAB键,弹出等长线设置对话框,等长线的约束类型选择From Net,选择该网络类中最长的那根,将其设为等长线基准。
并设置好蛇形走线布线规则后即可进行等长线调节。布线完成后,按R,L输出报告,查看网络是否是等长。该工具还可以检
查其他已布好线的网络长度。

网友:
    应该把设置参数那张图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