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dd命令输出结果无法重定向到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0-03-12):
先以time为例:
解决time命令输出信息的重定向问题
time命令的输出信息是打印在标准错误输出上的,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尝试来验证一下。
[root@web186 root]# time find . -name "mysql.sh" >1.txt

real    0m0.081s
user    0m0.060s
sys     0m0.020s
[root@web186 root]# time find . -name "mysql.sh" 2>2.txt
./work186/sms/bin/mysql.sh
./work186/sms/src/scripts/mysql.sh
./work186/sms/src/scripts1/mysql.sh

real    0m0.068s
user    0m0.040s
sys     0m0.030s
通过上面的尝试,发现无法将time的输出信息重定向到文件里面,为什么?因为time是shell的关键字,shell做了特殊处理,它会把time命令后面的命令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处理,在重定向时,实际上是针对后 面的命令来的,time命令本身的输出并不会被重定向的。那现在怎么办呢?网上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法【2,3】,我们一一尝试一下。
第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将time命令和将要执行的命令行放到一个shell代码块中,也就是一对大括号中,要注意空格和分号的使用。
[root@web186 root]# {time find . -name "mysql.sh"} 2>2.txt
好像成功了。慢,看一下对不对。
[root@web186 root]# cat 2.txt
-bash: {time: command not found
原来bash把 {time 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了,前后都加上空格试试。
[root@web186 root]# { time find . -name "mysql.sh" } 2>2.txt
> Ctrl+C
这次Bash认为命令都没有输入完成,少了分号。因为Bash认为后面的 } 是find命令的参数。
[root@web186 root]# { time find . -name "mysql.sh"; } 2>2.txt
./work186/sms/bin/mysql.sh
./work186/sms/src/scripts/mysql.sh
./work186/sms/src/scripts1/mysql.sh
./work186/sms1/bin/mysql.sh
./work186/sms1/src/scripts/mysql.sh
./temp/sms/bin/mysql.sh
./temp/sms/src/scripts/mysql.sh
[root@web186 root]# cat 2.txt

real    0m0.068s
user    0m0.030s
sys     0m0.040s
第一种方式的尝试成功了,总结起来就是 { time command-line; } 2>file  注意分隔符的使用。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使用子Shell的方式,如下所示:
[root@web186 root]# (time find . -name "mysql.sh") 2>2.txt
./work186/sms/bin/mysql.sh
./work186/sms/src/scripts/mysql.sh
./work186/sms/src/scripts1/mysql.sh
./work186/sms1/bin/mysql.sh
./work186/sms1/src/scripts/mysql.sh
./temp/sms/bin/mysql.sh
./temp/sms/src/scripts/mysql.sh
[root@web186 root]# cat 2.txt

real    0m0.083s
user    0m0.040s
sys     0m0.020s
[root@web186 root]#
第二种方式的尝试也成功了,总结起来就是 (time command-line) 2>file 这里time紧贴着小括号(也可以的,命令行结束也不必带分号。当然最好还是用第一种方式,毕竟启动一个子shell是要多占些资源的。

针对dd命令。同time命令,dd命令包括了time命令。

故 dd if=/dev/zero of=/mnt/test bs=1k count=100 >>output.txt

此时并不能把dd命令显示的时间和速度保存到output.txt里。因为dd命令的输出是到标准错误输出上的。

必须采用dd if=/dev/zero of=/mnt/test bs=1k count=100  2>>output.txt 才可以。

网友:
解决dd命令输出结果无法重定向到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