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声器件参数

楼主(2020-03-12):
电声器件

  电声器件是指能将音频电信号转换成声音信号或将声音信号转换成音频信号的器件。例如,扬声器就是将音频信号转变成声音信号的电声器件;传声器则是把声音信号转变成音频信号的电声器件。电唱机的电唱头,耳机,蜂鸣器,讯响器等也属于电声器件。

电声器件参数

  (1)标称功率

  长时间正常工作时输入的电功率。常用功率为0.1W,0.25W,0.5W,1W,3W,5W,10W,50W100W,200W。

  扬声器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大于额定功率的1.5~2倍。

  (2)标称阻抗

  扬声器在额定功率下的交流阻抗值。常用有4欧,8欧,16欧,32欧。数值上约为扬声器音圈直流电阻值得1.2~1.3倍。

  (3)频率响应特性

  扬声器输出声压随输入信号频率而变化的特性,在扬声器加上恒定幅值的不同频率的音频信号,检测扬声器的输出声压。

  (4)灵敏度

  当在扬声器加上相当于在额定阻抗1W电功率的噪声信号电压时,在参考轴上离参考点1M处产生的声压P(Pa)。灵敏度反映了扬声器电声转换效率的高低。

  (5)失真度

  谐波失真: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与原来的声音不尽相同,而是放出的声音中出现了原信号频率的高次谐波。

  互调失真:高次谐波与原许多音频成分相互作用,还会产生新的频率分量。

  (6)指向特性

  扬声器发声时在空间各方向辐射声压的分布情况。

网友:
标称功率是长时间正常工作时输入的电功率

网友(2021-03-09):
电声器件是指能将音频电信号转换成声音信号或将声音信号转换成音频信号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