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单片机与pc机串行通信系统硬件及上位机程序设计

楼主(2020-03-12):
    2.1两种常用接口方式.
    2.1.1并行接口.
    并行接口是指8位数据同时通过并行线进行传送,这样数据的传输率能得到极大
的提高。但在并行传输中,干扰会随线路长度的增加而增加,产生传输错误。因此,
并行传输主要应用在近距离数据传输中,如连接打印机端口。并行接口主要使用36
    针接头和25针D形接头,目前以25针D形接头为主41。
2.1.2串行接口
串行口也是计算机的一种标准接口, PC机一般至少有两个串行口Coml和
Com2。串行口不同于并行口,它的数据和控制信息是一-位接-位在一根传输线上传
    送的,这样串行口较并行口能够进行远距离传送信息。串行口通常使用9针D形连
接器,有些老式则使用25针D形连接器。
由于CPU与接口间按并行方式传输,接口与外设之间按串行方式传输,因此,
    在串行接口中,要由接收移位寄存器把串行方式转换成并行方式,由发送移位寄存器
把并行方式转换成串行方式。完成这种转换功能的电路叫做通用异步收发机UART4。
2.2 RS-232串行接口标准
目前RS-232是PC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RS-232 被定义
为--种在低速率串行通信中增加通信距离的单端标准。
RS-232采用不平衡传输方式,收发端的数据信号,是相对信号地。9针串口引脚
和25针串口引脚定义如表2-1所示。

网友:
    不错,很好的单片机资料,很受用,还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