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知道的USB是90欧姆阻抗,常见的90欧姆的还有哪些信号线?

楼主(2020-03-12):
    目前知道的USB是90欧姆阻抗,常见的90欧姆的还有哪些信号线?

网友:
    主要根据方案方提供的要求优先,如果没有提出,就按常用接口走

网友:
    一般就usb了吧

网友:
    有时候我们这边硬件要求pcie的也是90

网友:
    常见的90欧姆阻抗的就是USB剩下的根据实际设计走

网友(2022-01-11):
    现在USB3.0基本也是85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