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分析对比一下i.mx8quadmax和rk3399pro?因为我觉得两个差不多

楼主(2020-03-12):
感觉这两款soc配置很相像,都是 2*A72 + 4*A53
他俩对比,各自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
各自擅长的领域是什么?
求大神指点
是 i.mx8quadmax 和瑞芯微 rk3399pro

网友A:
看参数差不多,但是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差距了,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深深的教训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A:
看参数差不多,但是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差距了,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深深的教训

啥教训啊?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参数差不多,但是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差距了,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深深的教训

    当时没有看器件手册,有些管脚的复用功能可能有一点点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