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eaglebone black的emmc和LCD显示屏有关吗?或者u-boot和Lcd显示屏有关吗?

楼主(2020-03-12):
大家好,我买了二手的BBB,原本bbb带emmc的,现在这个emmc换成flash了,
想知道emmc换成flash会影响lcd显示屏吗? 或者说eeprom会影响到lcd显示屏吗?
若没有关系话,就不用动uboot了。
按常理说lcd显示屏只是板子上的输入输出的接口,当给bbb上电后会到处理器的
rom运行再到flash的uboot上运行,并且uboot只是初始化硬件外设和加载内核到内存中。
既然是外设就和驱动和硬件接口有关系吧。只要驱动和硬件接口都有,应该就可以在lcd屏幕上显示了吧。是不是还要在内核中操作什么呢?

网友:
不太懂,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能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