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封装模块过波峰焊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2):
应用DIP封装的模块过波峰焊之后塑料外壳变形、裂开,主要原因是在PCB布板时将模块底座与PCB板接触面铺了大面积的铜箔,且在铜箔上打过孔,目的是在高温下应用通过这些途径给模块散热。
      实际过波峰焊时,温度达到130度以上,导致塑料底座在高温下变形。
底座与PCB板接触面是有缝隙的,高温下应用热量是极少通过这部分散走的。
一般散热有两种,一是通过外壳对空气散热,一是通过引脚端子将热传到PCB。
增大空气的对流能降低模块的表面温度,增大PCB的引脚焊盘和走线能降低外壳温度。

网友:
增大空气的对流能降低模块的表面温度,增大PCB的引脚焊盘和走线能降低外壳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