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中在调用数据源库是,可以预览PCB封装么?软件的预览选项不让选,如下图s...

楼主(2020-03-12):
    记得在该窗口下,可以预览器件的Footprint呀

网友:
    找不来  不是这样的

网友A:
    Schematic_Part(原理图符号)参数=xxx.OLB\元器件名;PCB_Footprint=封装名;datasheet=绝对路径\文件名。此处要载说明一下,原理图符号和封装符号的引用路径要在capture.ini启动配置文件中设置。我们使用capture cis打开一个工程文件后在window标题栏下勾选session log,在主窗口的下面的session log窗口会显示配置文件的路径。找到这个配置文件使用记事本打开,在其原理图库路径配置和PCB路径配置选项下,设置我们自己的库文件路径即可。网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ematic_Part(原理图符号)参数=xxx.OLB\元器件名;PCB_Footprint=封装名;datasheet=绝对路径\文件名。 ...

    好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