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源程序代码分享:MATLAB实现三次样条插值法求信号的包络线

楼主(2020-03-12):
MATLAB源程序代码分享:MATLAB实现三次样条插值法求信号的包络线

%% 定义一个信号
clear;clc;close all
t=0:0.001:1.5;
y=sin(11*pi*2*t)+sin(7*pi*4*t);

%% 对信号求导, 查找信号里的极小值点和极大值点
d=diff(y);       % 对信号求导
n=length(d);
d1=d(1:n-1);
d2=d(2:n);
indmin = find(d1.*d2<0 & d1<0)+1;     % 找到极小值点的索引位置
indmax = find(d1.*d2<0 & d1>0)+1;     % 找到极大值点的索引位置

%% 使用三次样条插值的方法, 求信号的包络线
envmin=spline([t(1) t(indmin) t(end)],[y(1) y(indmin) y(end)],t);  % 所有极小值的点 + 信号的两个端点, 进行三次样条插值
envmax=spline([t(1) t(indmax) t(end)],[y(1) y(indmax) y(end)],t);  % 所有极大值的点 + 信号的两个端点, 进行三次样条插值

%% 绘制信号的包络线
figure
set(gcf,'units','normalized','position',[0.2 0.2 0.6 0.6]);  % 设置 figure 窗口的位置和尺寸
hold on
plot(t,y)               % 绘制原信号
plot(t,envmin,'r--');   % 绘制下包络线
plot(t,envmax,'m--');   % 绘制上包络线
xlabel('t')
ylabel('y')
legend({'原始信号','下包络线','上包络线'})

网友:
MATLAB实现三次样条插值法求信号的包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