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信号Layout示例

楼主(2020-03-12):
    1. MIPI信号下需铺设完整的参考GND层,不能分割或有间隙
2. MIPI信号P/N的走线间距控制在0.1或0.15mm, 信号对之间间距控制在0.4~0.6mm,

    3. MIPI信号P/N线长控制在0.2mm以内(最重要),线宽为0.15mm,信号对之间的线长差异控制在1mm以内
4. MIPI信号走线尽量少打过孔,如果要打过孔则需保持过孔的对称性
5. 为防止天线效应,每对MIPI线对之间的参考GND可每隔3~5mm打一个过孔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差不多吧:lol:lol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 `:

网友:
    请问过孔和信号需要3W clearance吗?

网友:
    MIPI阻抗控多少?单说线宽间距没有意义,叠层发生变化,要想阻抗不变,线宽间距随之也要发生变化。所以,你说的第二条要基于特定的叠层来说

网友(2023-08-07):
    fpc线全部包裹屏蔽会怎样?

网友:
    你这板子是有多空

网友A(2023-09-26):
    线宽线距不是固定的,要根据叠层结构来定, MIPI线等长差异一般控制在±5MIL , 1MM的范围太大了, 过孔不建议打得那样完全对称,品字形最好

网友:
    1、mipi csi/dsi信号走差分线,线宽线距根据层叠或厂家提供的来设计2、打孔时需要在周围打上地孔,减少地回路路径
3、包地时每隔50-100mil打孔,错开打孔

网友:
    总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A:
线宽线距不是固定的,要根据叠层结构来定, MIPI线等长差异一般控制在±5MIL , 1MM的范围太大了, 过孔不 ...

    有道理,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