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FPC柔性线路板除胶渣制程有哪几种方法?

楼主(2020-03-12):
FPC柔性线路板除胶渣制程有哪几种方法?

网友:
    1、浓硫酸法 硫酸法使用高浓度96%-98%硫酸,经7S冲洗放热处理时间,为保持固定的燥度必须一直更新添加新鲜的浓硫酸,操作危险性高,且咬蚀表面光滑无方向,表面粗糙度无法一致,并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