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的约束管理器,schemes和Net classes到底怎

楼主(2020-03-12):
schemes和Net classes到底怎设置,两个概念混淆了

网友:
SCHEMES里面是根据不同区域设置不同层的线宽,classes里面是根据不同的组设置不同区域的线宽,这两个只需要设置一个就可以,一般采用在shemes里面设置,会同步到Net classes里面

网友:
一般在shemes中的master里面分组

网友A:
也就是说物理规则的设置,你直接在shemes里面设置就行,它会同步到Net classe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物理规则的设置,你直接在shemes里面设置就行,它会同步到Net classes里面

感谢感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