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精密加工与CAM技术在电机冲裁模制造中的应用

楼主(2020-03-12):
    CAD(computer - aided design)技术,指
经历了精密加工阶段,数控机床为主的加工
    计算机辅助设计。
    阶段。发展到目前的模具计算机辅助设计和
    CAM ( computer- anided
    制造(CAD/CAM)及柔性制造系统(FMS)。
manufacturing)技术,指计算机辅助制造,计
    所谓数控机床.即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
    算机辅助生产,
是指将被如工零件的工艺过程,工艺和几何
CNC (computer numberical control) 系
    参数用数控代码(即数控程序).以数字信息
统,指在数控装置内使用一台专用的计算机
形式输入到数控装置(CNC)。数控装暨便根
来取代硬接线逻辑控制.这台计算机能搂收
    据敬字信总,通过伺服机构控制- -台或多台
本地区的数据输入,它的输出对机床进行控
    的机床动作. .數控机床主要有数控装置(专用
计算机) .伺服系统.机床本体组成。
模具制造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城。设计(从
    工具分厂主要从事电机冲裁模的制造、.
    模具的构思设计到制图);加工(从零部件粗
模具制造精密化和数控化也已有了相当长时
    加工到精加工.装配及试模结束)。就从模具
    间。目前.在使用的精密设备主要有坐标镗
    设计放箱来考虑,有很多内容与加工方面的
    床.电加工机床、数控坐标磨床及数控线切割
    信息有关.若对加工未作充分了解,设计就不
    机床等,
    能具有充分把穮的自信。相反,模具加工是设
1.1坐标镗床
    计思想的具体实施,若对模具功能无充分的
作为切削加工机床中精度最高的机床,
    理解,就难以很好地完成加工任务。通常模具
是加工高精度模具不可缺少的加工设备。主.
加.工有很多方面要依赖于个人的经验和技
要具有高精度定位功能:高精度圆孔加工(孔
    巧,掌揲这些知识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且每个
径及圆度);打中心孔、钻孔、镗孔及立铣等;
人之间往往有很大的整别。若按这样的加工
使用小型测微仪和定中心显微镜可进行高精
方法延续下去,那么不管经过如何努力总会
度铡量.并具备测量机的功效;使用圆形旋转:
    达到一定的极限.所以为了达到新的飞跃,必
    台和倾斜工作台等可进行复杂形状工件的测
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履,以加工方法为中心。
    量。机床定位最小单位为0. 001mm,定位精
    从根本.上加以改造。
    度为0. 002mm-0.0025mm。加工情度在0.
    01以内。
    1精密机床及 数控设备
    1.2成形磨床
模具对零部件的制造质量和成本的决定
对于大批量生产的高精度模具零件.过
作用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随着科学技
去大多使用成形模床加工。其主要特点是可
术的发展。模具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先进
    加工高精度的形状和尺寸;表面变质层极少。
    国家的模具加工手段e从一般的机械加工,
    零件耐麅性好:可加工萍硬钢及硬质合金.但

网友:
    CAD(computer - aided design)技术,指 经历了精密加工阶段,数控机床为主的加工 计算机辅助设计。阶段。发展到目前的模具计算机辅助设计和: CAM ( computer- anided 制造(CAD/CAM)及柔性制造系统(FMS)。技术,指计算机辅助制造,计所谓数控机床.即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 算机辅助生产, 是指将被如工零件的工艺过程,工艺和几何(computer numberical control) 系!参数用数控代码(即数控程序).以数字信息)统,指在数控装置内使用一台专用的计算机P( b% E  X( c 形式输入到数控装置(CNC)。数控装暨便根7 来取代硬接线逻辑控制.这台计算机能搂收 据敬字信总,通过伺服机构控制- -台或多台 本地区的数据输入,它的输出对机床进行控; 的机床动作. .數控机床主要有数控装置 .伺服系统.机床本体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