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关于FPC连接器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2):
    关于FPC连接器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T) C3 e; _5 ?/ F

楼主:
    1. 首先确定FPC软排线对应连接器的型号、厂家、规格书等,对所使用的连接器评估所要通过的电流、使用寿命、安装方式等是否能满足要求。 2. 制作原理图封装及PCB封装,特别是PCB封装,首次要按照厂家推荐的来做,后期实际使用时有变更要及时更新封装。  3. 设计时要先绘制原理图,元件的Comment可以使用厂家的料号,方便导出BOM,同时做好网络标号,再由原理图更新生成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