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右边选择layer的小方块size怎么变大?

楼主(2020-03-12):
    如下图
请问右边选择layer的小方块size怎么变大?

    谢谢

网友:
    默认的,没得调大小的吧

网友:
    我也觉得很小。换了台分辨率高的,字体小得很。

网友:
    换个大屏的显示器很爽的

网友:
    没法调吧

网友:
    默认的没啥可改的,除非换大点显示器

网友:
    17.2的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