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U回流炉炉温程序设定操作指导书

楼主(2020-03-12):
BTU回流炉炉温程序设定操作指导书

一)目的和适用范围:
    指导工程师如何设置SMT01线到SMT05线BTU炉温参数。
二)设定原则:
1 锡膏对温度曲线的要求如下:

1 ) 预热温度为110˙C—150˙C,持续时间为120到180秒;

2 ) 183˙C以上的时间为40—80秒;

3 ) 最高温度为210—225˙C;

4 ) 升温速度小于2.5˙C/SEC;

5 ) 图示其他要求仅供设置新程序时参考。

2 元器件的要求

    所设温度 必须满足全部贴片器件本身对回流曲线的要求,温度太高对器件造成 潜在的损伤;对继电器、晶振和热敏器件,温度取能满足焊接要求的下限。

3 元器件的布局和封装

    主要考虑器件封装的形式,对于元件密度高的单板,以及单板上有PLCC或BGA等吸热大且热均性能差的器件,预热时间和温度取上限;
CB的厚度和材质
    PCB越厚,均热所需的时间越长;对于特殊材质,须满足其提供的加热条件,主要是其回流时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和持续时间限制。

5 双面回流工艺方面的考虑
    双面回流焊接的板,先生产元器件焊盘和PCB焊盘重合面积之比较小的一面;在比值相似的情况下,优先生产元器件数量少的面;在设定第二面温度时,在回流区,上下温度设定要有15—25度差别。

6 产能的要求

    当链条(网带)的运行速度 是生产 线的瓶颈时,为提高链速,要提高加热器的温度(风速不变)来满足回流焊接的要求。

7 设备的因素
    加热方式,加热区的长度,废气的排放,进气的流量大小影响回流。
8 下限原则
    在能满足焊接要求的前提下,为减少温度对元器件及PCB的伤害,温度高低应取下限。

9 测量温度时,基板吸热大的器件及热敏器件应布有测试点,以保证PROFILE的代表性。

10 参考设定
温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上      150     140    150      150    165      225     250
下      150     140    150      150    165      225     250
链速 V=75CM/MIN

11 胶水的固化

目前使用的LOCTITE公司的3609和3611胶水,其固化方法可统一:

温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上      130     165    170      165    160      155     155
下      130     165    170      165    160      155     155

链速 V=75CM/MIN

网友:
BTU回流炉炉温程序设定操作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