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FC读卡失败问题

楼主(2020-03-12):
    我们目前有一个方案,偶尔会存在NFC刷卡失败的问题,比如多次刷卡才可以认到卡片,测量波形正常,供电正常,只是读卡失败(多次刷卡可以读到卡),加焊L1/L2电感才可以解决问题,但看不到假焊的现象,请教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问题难点:
1.肉眼无法识别假焊;
2.测量波形/耦合点正常;
    3.测量供电正常;
    4.可以正常认到卡,只是读取数据时显示失败,多次刷卡偶尔可以读卡成功;

    请教射频的大佬,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检测NFC的不良;

网友:
    换个新的就行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