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工艺规范

楼主(2020-03-12):
点胶工艺规范

1.1 主要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点胶工艺中点胶机参数和程序参数的设置,包括元件焊盘点胶单点法和双点法的参数设置。
1.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华为公司CAM/ALOT 5000点胶机设备,点胶机所用的泵为642-1。所用胶粘剂为乐泰(LOCTITE)公司的3609型号胶。
2、 关键词
SMD COMPONENT :表面贴装元件
PAD SPACING :表面贴 元件焊盘的间距(如图1所示)
ADHESIVE DOT DIAMETER :胶点的直径大小(胶点底面直径)
NEEDLE GUAGE :胶咀的型号
NEEDLE GAP :胶咀的胶头与定位针高度的之差值(胶头与PCB板的距离)
DISPENSE TIME :点胶的时间
C:焊盘双点法胶点中心的距离
3、 参 数
    经过点胶试验,对于SMT 0402(1005)、0603(1608)、0805(2012)、1206 (3216)、1210(3225)、YCN-16-4(阻排)、SOT23、STC6032元件,制定出了这些 封 装元件的焊盘与ADHESIVE DOT DIAMETER(胶点直径)、NEEDLE GAUGE(胶咀型号)、 NEEDLE GAP 、DISPENSE TIME(点 胶时间)的参数设置标准规范;对于其它封装元件的点胶参数,针对元件的PAD SPACING尺寸和STAND OFF,选择下表中PAD SPACING相近的元件点胶参数来进行设置。
3.1 元件焊盘点胶的单点法:元件的焊盘点单点胶时,各种尺寸焊盘与ADHESIVE DOT DIAMETER、NEEDLE GAUGE、NEEDLE GAP 、DISPENSE TIME关系为:单点法点胶时,点胶机必须按照以下参数设置 (参看表一和图1)
Syringe Pressure : 20 psi
Dwell : 25 msec.
Head up height : 5.0 mm
Head down height : 0.0 mm

图 1
SMD COMPONENT
PAD SPACING(mm)
ADHESIVE DOT DIAMETER(mm)
NEEDLE GAUGE
NEEDLE GAP(mm)
DISPENSE TIME(msec)
0402(1005)
0.440-0.450
0.41-0.44
0.05
0603 (1608)
0.635-0.754
0.47-0.54
0.05
0.635-0.754
0.50-0.53
0.05
(2012)

0.50-0.58
0.1
1206(3216)
1.359-1.848
0.68-0.75
0.05

0.65-0.76
0.1
(3225)

0.60-0.73
0.13

0.76-0.84
0.15

0.80-0.86
0.2

0.77-0.86
0.25
YCN-16-4
0.587-0.660
0.47-0.54
0.05
( 阻排)

0.50-0.58
0.1
SOT23
0.955-1.035
0.56-0.64
0.05

0.54-0.63
0.1

0.61-0.65
0.13

0.65-0.74
0.15

0.70-0.79
0.2
STC6032
2.500-3.000mm
0.79-0.90mm
0.05

0.82-0.86mm
0.1

0.71-0.84mm
0.13

0.70-0.82mm
0.15

0.70-0.88mm
0.2

1.10-1.20mm
0.25
表一
3.2 NEEDLE GUAGE选择的原则:
      NEELE GUAGE
SMT COMPONENT
0402(1005)

0603(1608)

0805(2012)

1206(3216)
1210(3225)
YCN-16-4(阻排)

STC6032(钽电容)
    从以上表中可看出,28号NEEDLE GUAGE 对于所有的SMT COMPONENT 都合适, 1206、1210、STC6032元件用所有的NEEDLE GUAGE 都满足,但我们在点胶选择NEEDLE GUAGE的原则为:在满足点胶规范参数的前提下,尽量选择点胶时间短效率高的方式。
3.3 元件焊盘点胶的双点法:元件的焊盘点双点胶时,各种尺寸焊盘与ADHESIVE DOT DIAMETER、NEEDLE GAUGE、NEEDLE GAP 、DISPENSE TIME的关系为:双点法点胶时,点胶机必须按照以下参数设置(参看表二和图2)
Syringe Pressure : 20 psi.
Dwell : 25 msec.
Head up height : 5.0 mm
Head down height : 0.0 mm

图 2
SMD COMPONENT
PAD SPACING(mm)
ADHESIVE DOT DIAMETER(mm)
NEEDLE GAUGE
NEEDLE GAP(mm)
DISPENSE TIME(msec)
C(mm)
0805 (2012)
0.635-0.754
0.47-0.55
0.05
1206(3216)
1.359-1.848
0.60-0.65
0.05
1210(3225)

0.58-0.64
0.1

0.50-0.65
0.13

STC 6032
2.500-3.000
0.68-0.75
0.05
1.5

0.65-0.76
0.1

0.60-0.74
0.13

表 二
4 标 注
    在点胶机上,每编辑完一个程序后,一定要将编辑的参数设置填写在显示屏的DATA SHEET表格里。
5 注 意
5.1 将胶粘剂储藏在冰箱的冷藏室里,温度保持在5℃至10℃范围内。
5.2 在使用时,一定要检查胶粘剂是否在使用期限内,并提前四至十二小时 从 冰箱取出回温,如果回温了三十六个小时还未用,应立即放进冰箱存储。
5.3 针对一瓶胶粘剂在使用时,尽可能的一次性用完,如果使用不完,应立即密封好并放入冰箱储藏,下次使用时应重新按规范取出回温和使用,一瓶胶粘剂回温四次即可报废。
5.4 胶粘剂在回流焊炉固化时,保证固化温度在150℃以上的时间在90秒至120秒范围内。
胶粘剂在回流焊的固化曲线应参看下图
升温的速率为 2 ℃/S 至3℃/S,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170 ℃
5.5 单板既印刷锡膏又点胶粘剂时,用锡膏的固化回流曲线来固化胶粘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点胶工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