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油墨的特性以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2):
在线路板制作过程中,阻焊和文字的地方都需要印上油墨,以达到线路板的功能要求。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下常用的油墨有哪些品牌。最好的油墨要属太阳牌油墨,其次是广信油墨,目前是市面上使用最广泛的油墨,还有南亚,容大,阪桥油墨等。捷配是主做打样和中小批量为主的快板,对品质要求比较高,默认的油墨是太阳油墨。
   线路板油墨也叫(PCB油墨),是指在印制电路板时所采用的专属油墨,有着其特别的物理特性,比如:油墨的粘性、触变性和精细度。知道这些物理特性可以提高运用油墨的能力。在使用时,能达到最好的印制效果。
    刚刚简说了油墨的物理特性,那下面我们来细说些这些特性的作用。首先就是粘性和触变性,在印制线路板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图像复制的保真度,就要求油墨必须具有良好的粘性和适宜的触变性。那什么是粘度呢?就是液体的内摩擦,在外力的作用下,可以使一层液体在另一层液体上滑动,内层液体所施加的摩擦力。这个要特别指出温度对粘度会有明显的影响。比如:稠的液体内层滑动遇到的机械阻力较大,较稀的液体阻力较小。什么是触变性呢?触变性其实就是液体的一种物理特性,在搅拌状态下粘度会下降,待静置后又很快恢复其原来粘度的特性。通过搅拌,触变性的作用持续很长时间,足以使其内部结构重新构成。要达到高质量的网印效果,油墨的触变性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刮板过程中,油墨被搅动,进而使其液态化。这一作用加快油墨通过网孔的速度,促进原来网线分开的油墨均匀地连成一体。一旦刮板停止运动,油墨回到静止状态,其粘度就又很快地恢复到原来的所要求的数据。所以如果是手工操作的情况下,对技术人员的技术经验就很有要求,这样在推拉的这个过程中,油墨上的匀称度就会很好。如果是机械操作,那么就会简单些。
    其次是精细度:颜料和矿物质填料一般呈固态,经过精细的研磨,其颗粒尺寸不超过4/5微米,这个数值相对比较精确,并以固状形式形成均质化的流动状态。这样印出来的阻焊颜色看上去就很饱满,均匀。
    那线路板油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在线路板行业里面,大多数厂家对油墨的使用经验,在使用油墨的时候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参考执行:
第一:温度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油墨的温度必须保持在2025℃以下,温度变化不能太大,否则就会影响到油墨的粘度和网印质量及效果。特别当油墨在户外存放或在不同温度下存放时,再使用前就必须将其放在环境温度下适应几天或使油墨桶内达到合适的使作温度。这是因为使用冷油墨会引起网印故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要想保持油墨的质量,最好存放在或贮存在常温的工艺条件下。
第二:在使用前必须充分地和仔细地对油墨进行手工或机械搅拌均匀。如果油墨中进入空气,使用时要静置一段时间。如果需要进行稀释,首先要充分进行混合,然后再检测其粘度。用后必须立即把墨桶封好。同时决不要将网版上油墨放回到油墨桶内与未用过的油墨混在一起。
第三:必须配有专门清洗油墨的清洗剂,而且要非常彻底又干净。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油墨,都要一次清洗干净,最好采用干净的溶剂,这样不影响使用其他颜色的油墨。
第四:油墨进行干燥时,必须具备有良好排气系统的装置内进行,这样保证油墨的品质不会有很大变化。
总的来说在实际印刷过程中,要操作规范,保持作业条件应符合工艺技术要求的作业场地进行网印作业。

网友:
    在线路板制作过程中,阻焊和文字的地方都需要印上油墨,以达到线路板的功能要求。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下常用的油墨有哪些品牌。最好的油墨要属太阳牌油墨,其次是广信油墨,目前是市面上使用最广泛的油墨,还有南亚,容大,阪桥油墨等。捷配是主做打样和中小批量为主的快板,对品质要求比较高,默认的油墨是太阳油墨。

网友:
    线路板油墨也叫(PCB油墨),是指在印制电路板时所采用的专属油墨,有着其特别的物理特性,比如:油墨的粘性、触变性和精细度。知道这些物理特性可以提高运用油墨的能力。在使用时,能达到最好的印制效果。

网友:
    油墨的介电常数一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