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请问下,这个ESD电路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防护等级?

楼主(2020-03-12):
器件用的PDWL050019-SOT236L
这个器件能达到什么防护等级呢
如果要提升防护等级,是否换成TVS管更好点?

网友:
器件参数是什么样?能不能发上来。电源5V要加一个TVS,你用TVS array,可以把5V和差分信号一起连接到这上面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