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500V浪涌电压的电路保护?

楼主(2020-03-12):
公司产品打算做CE认证,其中一项测试就是能抵抗500V的浪涌电压。测试公司会用他们的设备连接我们的设备,12V的输入,500V的浪涌电压持续1.2ms。于是我们在其中加入了TVS,如图所示。
D18是一个18V的TVS二极管,SMBJ18A-HT。U12是稳压器

在TVS的规格书中指出,SMBJ18A的浪涌电流为20.5A,钳位电压为29.2V。对我们的电路来说是完全满足的,因为我们的稳压器在5-36V间工作。然而在实际测试中,TVS会失效短路,致使电源线烧坏。

是不是TVS的选择有问题还是应该采取别的方法来应付500V的滥用电压。

网友:
功率太低,后面抗压太差,解决方案是后面串联防反管,前面加一个3uH电感,TVS管换成至少1.5千瓦功率的18V双向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