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未来贴片机mx200,六个头只有两个取料正常贴,其余四个直接丢在相机里,贴好的...

楼主(2020-03-12):
用的未来贴片机mx200,六个头只有两个取料正常贴,其余四个直接丢在相机里,贴好的板子就缺料,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抛料盒吗?

网友:
掉在相机里肯定是真空问题了,吸不稳,掉了,测下真空检查你的气路有木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物料太重,异形,移动速度太快掉了。或气路堵了,真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