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什么是EMF?

楼主(2020-03-12):
如题,最近老是听说EMF,EMF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我也不晓得,这个F的含义太多了,EM就是电磁,F可以是场,可以是其他。

网友:
EMF,看是什么英文的缩写。
百度翻译,EMF是电动势

网友:
    EMF就是电磁场的意思,是物体总体的电磁场总称。(例如:显示器需要做更低频率的测试,9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