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焊锡膏不足有哪些因素?

楼主(2020-03-12):
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
1 印刷机工作时,没有及时补充添加焊锡膏。
2 焊锡膏品质异常,其中混有硬块等异物。
 3 以前未用完的焊锡膏已经过期,被二次使用。
 4 电路板质量问题,焊盘上有不显眼的覆盖物,例如被印到焊盘上的阻焊剂(绿油)。
5 电路板在印刷机内的固定夹持松动。
 6 焊锡膏漏印网板薄厚不均匀。
 7 焊锡膏漏印网板或电路板上有污染物(如PCB包装物、网板擦拭纸、环境空气中漂浮的异物等)。
8 焊锡膏刮刀损坏、网板损坏。
 9 焊锡膏刮刀的压力、角度、速度以及脱模速度等设备参数设置不合适。
 10 焊锡膏印刷完成后,因为人为因素不慎被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