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参数怎么看?

楼主(2020-03-12):
为什么图里边Vds 也太低了吧那不是稍微一个电压管子就几十A超过上边表里的最大电流了

网友:
这就是管子的特性。因此要选择适当的Vds和Vgs,才能得到需要的电流。如果选的不合适,造成电流过大就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