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排针插座封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12):
我的原理图上画出的单排针插座,它的封装是SIP-4但是在我的PCB中找不到这些零件,我用的是protel99的,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在PCB界面的左边有个Browse,点一下下拉箭头选择Libraries,下面的窗口就是你可以使用的封装,你的原理图里使用的必须是里面所包含的
点选“Add/Remove”按钮,可以加入文件库的文件。标准的 PCB Foodprints.lib文件中就有SIP-4

网友:
    你要想在PCB里有这个零件,首先你的PCB库文件里面要有才行,如果没有,你就需要自己绘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