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10~300V输入,输出DC 12V/6A的电源,有什么可行的方案推荐?感谢!

楼主(2020-03-12):
请教AC10~300V输入,输出DC 12V/6A的电源,有什么可行的方案推荐?感谢!

网友:
需要这么宽的电压范围?成本和效率会很高啊。

网友:
你那个输出电压太宽了吧?

网友:
    AC10V输入时也要能输出12V6A么?AC300V输入bulk的电容耐压需要用500V的,反激式适合宽电压输入,但要做到这么宽很难,如果允许输出电流跟着输入电压的降低而相应减小应该是能够做到的,比如AC10V输入时输出12V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