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机进板口卡板,导致机器老是报警,停机,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弄?

楼主(2020-03-12):
环球机进板口卡板,导致机器老是报警,停机,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弄?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皮带是否打滑?
2、传输马达是否碳刷磨损?
3、PCB 的长度是否设定正确?
4、停板位置是否设定正确?
5、感应器是否感应正常?
一般就这几个方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再补充下入板感应sensor状态传送速度加速度轨道是否调宽。

网友:
    锡膏有没有推荐的 那个锡膏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