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需要配置一条完整的线。

楼主(2020-03-12):
公司需要配置一条完整的线,从上下板机、印刷机、贴片机、回流炉到AOI、返修台都需要。中等产量的就可以,预算还算充裕。麻烦大神推荐,感谢!

网友:
主要看看做什么样的产品。个人推荐三星,简单、快捷、速度也可以。

网友:
全新高配:松下SPG印刷机,松下NPM-W2+NPM-W2贴片机,ERSA回流炉,赫力AOI。理由:高速、稳定,散料较多可手摆TRAY贴片,松下背包拉盘稳定,基本不会抖动,可使用通用TRAY盘,不影响效率。二手中配:GKG G5印刷机,JUKI FX-3+JUKI 2070+JUKI 2080贴片机(带背包),劲拓回流炉,赫力AOI。理由:便宜,贴片相对稳定,换线速度快,手摆TRAY盘可垫在装feeder 位置,不会因为拉TRAY导致散料移位导致经常报警。

网友:
    买松下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