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么修这个感应器。非常感谢!

楼主(2020-03-12):
应该是印刷机的CDD的Y轴感应器坏了,请教大神怎么修这个感应器。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做针对性排查,最好找售后。

网友:
如果真的是感应器坏了,设备归零的时候CCD应该一直在震动,找不到零界点。

网友:
    不太好换吧,要拆右侧的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