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脑横机控制系统操作和维修方法

楼主(2020-03-12):
 一.操作注意事项:
  1)读盘,不顺畅时可以重新关电源后插拔USB插口,用华翔控制器的可以先切换一下存读介质(U盘和磁盘)然后再开机读盘。

  2)穿纱,同时要调整好天线弹力,侧天线张力。

  3)要按照打样要求调整好度目。拉力等。

  4)确定花样展开以及纱嘴摆方位置。国花系列还有前置量。

  5)挂布(起底板机器不用),行锁定(飞虎机器用重复)即时给副罗拉开合情况,机头速度要小于0。40m/s,布片到达主罗拉时解除行锁定(飞虎机器把重复点一下)。加大速度,拉力等。

  二.开始编织

  1)随时检查布片密度及确认粗幼纱情况,以便随时控制衣片长短。跟足样板尺寸。

  2)注意毛纱过蜡情况及毛纱排放位置。拆片纱要重新试度目和拉力。

  3)随时了解用纱情况,毛料色差等。

  4)衫片分码,分色整齐叠好安要求捆好交货。

  5)注意倒卷布和副罗拉缠纱(国花系列特别要注意)

  三.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

  (一)度目

  1)编织时度目越来越大

  A,检查线路是否接触不良。

  B,检查度目马达螺丝是否松动。

  2)两口同时做编织,若一口度目异常

变小,可以考虑把度目原点适当调大。

  (二)撞连接针脚(国花系列叫长针)

  1)查看度目是否灵活。

  2)查看连接针脚在针床上是否运行畅顺,用手压下去是否弹起自如

  3)查看度目马达螺丝是否松动。度目转盘是否顺畅。

  4)查看度目感应器是否损坏。

  5)查看压针三脚是否到位。国花系列要看电磁铁摆动情况.

  6)度目太紧时不能脱圈,也会撞连接针脚。

  7)检查翻针三角的翻接针导块是否顺畅,灵活。

  8)检查度目底板,滑块是否到位,灵活。

  (三)乱花(乱选针)

  1)看布片乱花是否有规律,比如问题都出在那一个选针器上。

  2)看是偷选,还是漏选。调整选针片和针床的间隙。

  3)调整选针参数,选针原点,选针微调。

  4)看选针针脚在针床上是否太紧,太松。是否顺畅。

  5)线路检查,各插头是否插好,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

  6)看主驱动皮带是否太松。

  7)看下针尺是否会太紧或太松。

  8)更换选针基板。

  9)重新找原点,国花系列要注意铜头部位。

  (四)平摇漏针

  1)看是否乱花引起的

  2)看天杆安装是否规范,可能导致纱嘴高低,是否对准嘴孔中缝。

  3)看织针在针床上是否不顺畅。

  4)看是否上一行翻针遗留的问题。

  5)看是否织针损坏

  (五)斜片

  1)如果斜片在确定布是拉力,毛纱摆方位置的原因后。把布片长的一边针板下降,短的一边针板上升。

  2)特殊情况可以考虑动导规的问题

  3)以上两种做法摇考虑到“翻针位”

  (六)翻针

  1)看翻针位是否正确。

  2)若同一口翻针机头向左行跟向右行翻针位相差太大,检查翻针三角于蝶山是否标准。

  3)若翻针位正确,有部分织针过高或过低,孔位相差太大,要下针板整修,直至标准。

  (七)吊目吐纱

  1)检查织针是否换错(如12针换错为14针)

  2)在不影响出针缝隙,嘴口间距的情况下,上升针板。

  3)密度太松

  4)牵拉力太小,天线,侧天线弹力不够。

  5)检查蝶山是否是旧型蝶山。

  6)翻接护山有无装错。

  7 )信克未压到位,活动天齿(沉降片)把纱勾起。

  (八)编织包针

  1)织针损坏,针舌不灵活

  2)嘴口过大

  3)密度太紧

  (九)编织时有异常响声

  1)主驱动皮带过松或过紧

  2)检查机头滑块是否歪掉

  3)山板与针板间距是否标准

  4)插片是否平整

  5)信克固定板螺丝是否与信克座有摩擦

  6)检查机头山板的固定螺丝有无松动,

  7)培林与导轨间隙是否标准

  8)织针所运行的针路是否顺畅。

  9)度目是否卡死

  10 )送纱器运转的异常声音,可能滚筒没有锁正。

  11)纱嘴是否过底碰到针钩或针舌,纱嘴螺丝是否松动。(十)编织吊目时;吊目不吊反而编织,压针三角压不到位。

  (十一)撞选针针脚

  1)选针是否回复到位

  2)针槽是否运行顺畅,针槽内有无铁屑,空运转时间要足够,速度不能超过0。45

  3)是否针脚型号不对

  4)山板与针板间距太大超过40条以上

  5)导轨与培林间隙超过大。

  (十二)、显示主马达错误

  1)线路接触不良

  2)更换主马达

  3)速度过大时显示,要更换驱动器。

  (十三)、显示摇床马达错误

  1)查线路接触不良

  2)关电重开机

  3)换摇床马达

  4)换摇床驱动器

  (十四)
织针推倒翻针位时,不顺畅

  1)翻针铁线压针太紧

  2)针板插片槽铣的过深

  3)针尺过紧或变形

  4)织针变形

  5)固定天齿间隔片是否装错。

  (十五)在正常编织时有固定织针不选或漏选

  1)调整乱花

  2)更换选针针脚

  3)调整纱嘴校正

  4)机头左右反转、

  5)在不影响翻针的情况下,若不选升山板.漏选、降山板

  6)插片间距过紧,用螺丝刀松动一下

  7)对调选针器

  8)下针尺过紧或太松

  9)出现在两边时,看机头原点是否正确。

网友:
很详细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