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DDC信号

楼主(2020-03-12):
请问各位大神,VESA协会规定VGA DDC信号要通过2.2K 电阻上到5V_VESA,有谁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嘛?

网友:
    VGA DDC信号是I2C信号吧,上拉是正常的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为何用2.2k电阻,还是要上拉到5v?

网友:
    我想了一下你没有问清楚,你应该说清楚5V_vesa的电源是来自于显示器。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为了解决夸电源域,i2c是od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为何用2.2k电阻,还是要上拉到5v?

    您好,请教一下为什么是2.2K?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为何用2.2k电阻,还是要上拉到5v?

    您好,请教一下为什么是2.2K?

保证i2c上升沿速度,这只是个建议值而已,器件的输出特性也很重要,并非全部2.2k